浮空连线导出网络表会报错怎么解决?

楼主(2020-05-29):
    浮空连线导出网络表会报错怎么解决?

网友:
    报的什么错误

网友:
    元件引脚数封装是否与原理图一致?

楼主:
    报错如下:但是layout里面又能正确连接。
    带网络名的悬空连线

A0
    Sheet 1      X4100  Y7200
Sheet 1      X4600  Y7200

    A1
    Sheet 1      X4100  Y7000
Sheet 1      X4600  Y7100

A2
    Sheet 1      X4100  Y6800
Sheet 1      X4600  Y7000

A3
Sheet 1      X4100  Y6600
    Sheet 1      X4600  Y6900

    缺失页间连接参考编号的子网

A0
    Sheet 1      X3800  Y7200  - 管脚: U1.2
    Sheet 1      X5000  Y7200  - 管脚: U2.14

    A1
Sheet 1      X3800  Y7000  - 管脚: U1.3
    Sheet 1      X5000  Y7100  - 管脚: U2.13

A2
    Sheet 1      X3800  Y6800  - 管脚: U1.15
Sheet 1      X5000  Y7000  - 管脚: U2.12

A3
    Sheet 1      X3800  Y6600  - 管脚: U1.17
    Sheet 1      X5000  Y6900  - 管脚: U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