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问题

楼主(2020-05-29):
设计PCB时 怎么能把丝印层的元器件标号尺寸统一设置?

网友A:
    右键查找相似对象,把尺寸那改成same,然后大小一样的就被选中,然后编辑

网友B:
    方法一,预先设置
    在Preferences->PCB Editor->Defaults里,直接双击Component,对应的Designator区域里直接改字体、字高和字宽。
    这样,每次调入PCB的元件,默认字体格式都是预设字体格式。
    方法二、后期统一修改
如楼上所说的,使用查找相似对象。
    题主的目标是修改元器件标号,那么应该是Designator那里要same,至于字高或字宽是否要same就按自己需要了。
Text kind里选择是stroke font还是truetype font
    不同的类型在不同的地方修改具体字体

网友:
    樓上的兩位大大方法都是目前在使用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一,预先设置
    在Preferences->CB Editor->Defaults里,直接双击Component,对应的Designator区域里直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查找相似对象,把尺寸那改成same,然后大小一样的就被选中,然后编辑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