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字符设备驱动模版

楼主(2020-05-29):
本文将给出Linux字符设备驱动模版。大家可以根据实际需求修改本模版。

驱动名为hello,内部提供一个简单的buffer,用户可以调用write向设备写入数据,并调用read从设备读出数据。
请注意:1. 若连续调用N次write,buffer只会保留最后一次write的数据。
             2. 每次read都将清空buffer。因此,必须先写write设备,再read设备。
                 3. 目前驱动只能有一个进程访问,允许多个线程访问,并且多个线程共享一个buffer。

下面的驱动代码适用于内核版本2.6.32,未在其他内核版本上经过测试。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DEBUG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DEVICE_NAME "hello"

static unsigned bufsize = 512;
module_param(bufsize, uint, S_IRUGO);
MODULE_PARM_DESC(bufsize, "data bytes in biggest supported hello buffer");

struct hello_data{
        char *name;
        struct cdev chrdev;
        struct class *cls;
        dev_t devt;
        struct device *dev;

        atomic_t available;
        struct mutex mlock;  /* Protect @buf */
        char *buf;
        size_t bufsize;
        size_t actual_len;
};

static struct hello_data * hello;

static int hello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
        struct hello_data *hello = container_of(inode->i_cdev, struct hello_data, chrdev);

        /* Only ONE user can open the device. */
        if(!atomic_dec_and_test(&hello->available)){
                atomic_inc(&hello->available);
                return -EBUSY;

        dev_dbg(hello->dev, "Hello open\n");

        if(!strcmp(hello->name, DEVICE_NAME))
                dev_dbg(hello->dev, "This is hello\n");

        file->private_data = hello;

        return nonseekable_open(inode, file);

static int hello_clo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
        struct hello_data *hello = file->private_data;

        dev_dbg(hello->dev, "Hello close\n");

        file->private_data = NULL;
        atomic_inc(&hello->available);

        return 0;

static int  hello_read(struct file *file, char __user *buf, size_t count, loff_t *offp)
{
        struct hello_data *hello = file->private_data;
        unsigned long ret;
        u64 len;

        if(hello->actual_len == 0 || count > hello->actual_len)
                return -EINVAL;

        len = min(count, hello->actual_len);
        mutex_lock(&hello->mlock);
        ret = copy_to_user(buf, (void *)hello->buf, len);
        if(ret < 0){
                ret = -EFAULT;
                goto out;

        hello->actual_len = 0;
        ret = len;

out:
        mutex_unlock(&hello->mlock);
        return ret;

static int  hello_write(struct file *file, const char __user *buf, size_t count, loff_t *offp)

        struct hello_data *hello = file->private_data;
        unsigned long ret;
        u64 len;

        if(count > hello->bufsize)
                return -EINVAL;

        len = min(hello->bufsize, count);

        mutex_lock(&hello->mlock);
        ret = copy_from_user(hello->buf, buf, len);
        if(ret < 0){
                ret = -EFAULT;
                goto out;

        hello->actual_len = len;
        ret = len;
out:
        mutex_unlock(&hello->mlock);
        return ret;
}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hello_fops =
{
        .owner        = THIS_MODULE,
        .open   = hello_open,
        .release= hello_close,
        .read         = hello_read,
        .write         = hello_write,
        .llseek = no_llseek,
};

static int __init hello_init(void)
{
        int ret;

        hello = kmalloc(sizeof(struct hello_data), GFP_KERNEL);
        if(hello == NULL){
                printk(KERN_ERR "Unable to malloc struct hello_data\n");
                return -ENOMEM;
        }

        hello->name = DEVICE_NAME;
        mutex_init(&hello->mlock);
        atomic_set(&hello->available, 1);

        hello->buf = kmalloc(bufsize, GFP_KERNEL);
        if(hello->buf == NULL){
                printk(KERN_ERR "Unable to malloc buf\n");
                ret = -ENOMEM;
                goto err_no_mem;
        }
        hello->bufsize = bufsize;
        printk(KERN_DEBUG "Buffer size: %d \n", hello->bufsize);

        /* Alloc the device number dynamically which is stored in the first parameter */
            ret = alloc_chrdev_region(&hello->devt, 0, 1, DEVICE_NAME);
        if(ret < 0){
                printk("Alloc chrdev region error\n");
                goto error_alloc_region;
        }
        printk(KERN_DEBUG "Major = %d, minor = %d\n", MAJOR(hello->devt), MINOR(hello->devt));

        cdev_init(&hello->chrdev, &hello_fops);
        hello->chrdev.owner = THIS_MODULE;
        hello->chrdev.ops = &hello_fops;

        ret = cdev_add(&hello->chrdev, hello->devt, 1);
        if(ret < 0){
                printk(KERN_ERR "Cdev add error\n");
                goto error_cdev_add;

        hello->cl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DEVICE_NAME);
        if(IS_ERR(hello->cls)){
                printk(KERN_ERR "Class create error\n");
                ret = -1;
                goto error_class_create;

        hello->dev = device_create(hello->cls, NULL, hello->devt, NULL, DEVICE_NAME);
        if(IS_ERR(hello->dev)){
                printk(KERN_ERR "Create device error\n");
                ret = -1;
                goto error_device_create;

        return 0;

error_device_create:
error_class_create:
        cdev_del(&hello->chrdev);

error_cdev_add: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hello->devt, 1);

error_alloc_region:
        kfree(hello->buf);

err_no_mem:
        kfree(hello);

        return ret;
}

static void __exit hello_exit(void)
{
        dev_dbg(hello->dev, "Hello world exits\n");

        cdev_del(&hello->chrdev);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hello->devt, 1);
        device_destroy(hello->cls, hello->devt);
        class_destroy(hello->cls);
        kfree(hello->buf);
        kfree(hello);
}

module_init(hello_init);
module_exit(hello_exit);

MODULE_LICENSE("GPL");
MODULE_AUTHOR("yj4231@hotmail.com");
MODULE_DESCRIPTION("Hello template driver");

对应的测试程序如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fd, ret;
        char data[512+1] = "Hello test";
        char buf[512+1];
        int n;

        fd = open("/dev/hello", O_RDWR);
        if(fd < 0){
                perror("Open device fail");
                return -1;
        }

        n = strlen(data);
        ret = write(fd, data, n);
        if(ret != n){
                printf("Write failed\n");
                exit(-1);
        }
        printf("Write retval: %d\n", ret);

        ret = read(fd, buf, n);
        if(ret != n){
                printf("Read failed\n");
                exit(-1);
        }
        buf[n] = '\0';

        printf("Read retval %d, %s\n", ret, buf);
        sleep(1);
        close(fd);
}

History:
2014.02.15  单进程,多线程共享buffer版本(2.6.32)。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