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图

楼主(2020-05-29):
离散域波特图和连续域波特图分析一样吗

网友A:
bode 处理连续系统,dbode处理离散系统

网友B:
bode用于处理线性时连系统,dbode用于处理离散时连系统。指令结构有所不同。但是本质上,dbode在bode的基础上,做了Z = exp(j*W*Ts)变换。
所以当一个离散系统是由连续系统转换而来时,bode输出图和dbode输出图是一模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de用于处理线性时连系统,dbode用于处理离散时连系统。指令结构有所不同。但是本质上,dbode在bode的基础 ...

谢谢诶,我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de 处理连续系统,dbode处理离散系统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