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和FPGA各代表什么,其可编程原理各是什么?

楼主(2020-05-29):
cpldFPGA各代表什么,其可编程原理各是什么?

网友:
    CPLD是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的简写,FPGA是现场 可编程门阵列的简写; CPLD基于乘积项编程原理, 而FPGA则是基于查找表的编程原理。

网友:
    CPLD是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的简写,FPGA是现场 可编程门阵列的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