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pcb如何测量距离

楼主(2020-05-29):
    pcb如何测量距离

      1、打开altium designer软件和pcb图,无论pcb图是否完工,我们都可以随时查看其大小,以便随时修改。

      2、如果我们想查看现在的板子大小的话,在reports菜单里面,选择measure distance,然后单击起点和终点,就会弹出距离大小显示了。

      3、如果想要测量两个图元之间的距离,比如两条线之间的距离的话,就选择reports菜单里面的measure primitives

      4、如果想要测量某一条线的宽度的话,我们会发现reports中还有一个选项,那就是 measure selected objects。先选中一条线,然后点击该命令就可以了。

      5、有时候我们可能更喜欢直接将距离大小显示在板子上,那么可以吗?告诉你,完全没有问题,比如我们测量板子的大小的话,选择place菜单,dimensions--linear,然后鼠标点击起点、终点、移动位置再点击就可以了。

      6、不过在放置dimensions时,需要把板层切换到 top overlay,这才是字符层,否则,如果放到了布线层,就不好了。在place--dimensions中还有许多其他的类型,有兴趣可以自己尝试一下,使用方法都一样的。

网友:


网友:
    學習了,感謝樓主無私分享。

网友:
    快捷键ctrl m可以测量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