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频电路的变频损耗和变频增益的区别,以及变频增益与电压放大倍数之间的关 系是...

楼主(2020-05-29):
混频电路的变频损耗和变频增益的区别,以及变频增益与电压放大倍数之间的关
系是什么?

网友:
    在混频器中有两个指标: 1:变频损耗 αm=dB(微波输入信号功率/中频输出信号功率) 2:ADS中有转换增益:ConvGain=(), 解释如下: 变频损耗是指信号经过变频器变频后的功率损失。在接收机中变频损耗是输入射频信号功率与输出中频信号功率之比值,一般以dB表示。在发射机的上变频器中,变频损耗是输入中频信号功率与输出射频信号功率之比值 对于转换增益这个指标,因为有源混频器是有增益的,而无源混频器没有增益,反而会有一定的损耗。 这两个名词就是针对有源和无源混频器讲的,意义是一样的。

网友:
    在发射机的上变频器中,变频损耗是输入中频信号功率与输出射频信号功率之比值 对于转换增益这个指标,因为有源混频器是有增益的,而无源混频器没有增益,反而会有一定的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