钎焊界面反应体积效应是什么?

楼主(2020-05-29):
钎焊界面反应体积效应是什么?

网友:
    小焊球金属间化合物厚度大,晶粒尺寸大。(老师上课的时候提到过,没记下来) 界面反应体积效应的定义:对微小体积的焊点,焊点体积的变化会导致界面反应的明显 变化,如IMC厚度、形貌、类型的改变,焊盘消耗的改变,钎焊后钎料球合金成分的改 变以及焊点力学性能和可靠性的显著变化。钎料球体积的变化势必会导致焊点服役性能 的改变,研究界面反应的体积效应是十分必要的。

网友:
    小焊球金属间化合物厚度大,晶粒尺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