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与钎悍的区别有哪些?

楼主(2020-05-29):
焊接与钎悍的区别有哪些?

网友:
    焊接是通过加热或加压,或两者并用,也可能用填充材料,使工件达到结合的方法。通 常有熔焊、压焊和钎焊三种。钎焊是用比母材熔点低的钎料和焊件-同加热,使钎料熔化(焊 件不熔化)后润湿并填满母材连接的间隙,钎料与母材相互扩散形成牢固连接的方法。较之 熔焊,钎焊时母材不熔,仅钎料熔化;较之压焊,钎焊时不对悍件施加压力。

网友:
    焊接是通过加热或加压,或两者并用,也可能用填充材料,使工件达到结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