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车间里的岗位

楼主(2020-05-29):
        SMT就是表面组装技术(SuRFace Mounted Technology的缩写),是目前电子组装行业里最流行的一种技术和工艺。

        电子厂里的SMT车间分为DIP线和SMT线。

  SMT指的是表面贴装技术,就是将电子元件,比如电阻/电容/电感/集成电路等元件通过设备打到PCB板上面,然后通过炉子加热把元件固定到PCB板上。SMT线主要有锡膏印刷员,贴片机上料员,炉前目检,炉后目检,包装,线长。

        DIP就是手插元件,比如一些大的连接器,设备没有办法准备的打到PCB板上,通过人或者其它的自动化设备插到PCB板上。DIP线制程复杂,主要有投板员,拆板员,插件员,炉工,炉后焊点目检,焊点维修,浮高目检,FCT/ICT测试员,点胶员,捞板员,A面终检,B面终检,扫描包装员,物流员,多能工,线长,副线长等。

        一般SMT有以下工位

        印刷:使用印刷机往PCB上刷锡膏,具体工作内容得看用的事全自动印刷机还是半自动印刷机,以及产线配置的自动化程度

        操机:贴片机操作,主要负责上料及一般报警的处理

        炉前:有的地方也叫中检,负责检查贴片机出来的PCB有没有零件贴漏或者贴歪等不良现象(有的生产的产品简单或者产线自动化程度高的厂没有这个工位)

        炉后:检查回流焊出来的产品是否有不良及贴标签等

        外观维修:这个不能算产线了,一般是单独出来的,负责维修炉后检出的外观不良的产品

        AOI检测:用AOI测板的(这个每家配备不一样,也不一定每家都有)

网友A:
哪个岗位比较重要

网友(2020-07-30):
引用 网友A:
    哪个岗位比较重要

    都挺重要的,每个环节都有它存在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