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3C2440的嵌入式Linux驱动——AT24C02(EEPROM I2C接口)驱动解读

楼主(2020-05-29):
    本文将介绍Linux中AT24C02驱动。AT24C02是一种EEPROM,使用I2C接口来访问。

在开发板中,使用I2C控制器0和AT24C02连接,这里就不给出原理图了,如需要,可以搜索TQ2440开发板的原理图。

目标平台:TQ2440

CPU:s3c2440

内核版本:2.6.32

    本文所有的代码均位于内核源码:linux/drivers/misc/eeprom/at24.c中。

1. 模块注册和注销
static int __init at24_init(void)
{
            /* 将io_limit向下圆整到最近的2的幂*/
        io_limit = rounddown_pow_of_two(io_limit);
        return i2c_add_driver(&at24_driver); /* i2c 驱动注册*/
    }
module_init(at24_init);

static void __exit at24_exit(void)

            i2c_del_driver(&at24_driver);

    module_exit(at24_exit);

    MODULE_DESCRIPTION("Driver for most I2C EEPROMs");
    MODULE_AUTHOR("David Brownell and Wolfram Sang");
    MODULE_LICENSE("GPL");

    注册函数很简单。io_limit为写入时允许一次写入的最大字节,该参数为驱动模块参数,可由用户设置,默认值为128字节。

首先对io_limit向下圆整到最近的2的幂,接着直接调用了i2c_add_driver来注册一个i2c驱动。

    注销函数更简单。注销之前注册的i2c驱动。

    2. 设备驱动绑定
    熟悉I2C驱动架构的可能会知道I2C驱动的match函数,该函数将使用id表(struct i2c_device_id)和i2c设备(struct i2c_client)进行匹配,判断是否有name字段相同,如果相同则匹配完成,即可完成设备和驱动的绑定,接着便会调用驱动提供的probe方法。我们来看下驱动提供的id表。

static struct i2c_driver at24_driver = {
            .driver = {
                    .name = "at24",
                .owner = THIS_MODULE,
            },
            .probe = at24_probe,
        .remove = __devexit_p(at24_remove),
            .id_table = at24_ids,
    };
驱动提供的id为at24_ids,如下:

    static const struct i2c_device_id at24_ids[] = {
            /* needs 8 addresses as A0-A2 are ignored */
        { "24c00", AT24_DEVICE_MAGIC(128 / 8, AT24_FLAG_TAKE8ADDR) },
        /* old variants can't be handled with this generic entry! */
        { "24c01", AT24_DEVICE_MAGIC(1024 / 8, 0) },
            { "24c02", AT24_DEVICE_MAGIC(2048 / 8, 0) },
            /* spd is a 24c02 in memory DIMMs */
            { "spd", AT24_DEVICE_MAGIC(2048 / 8,
                AT24_FLAG_READONLY | AT24_FLAG_IRUGO) },
            { "24c04", AT24_DEVICE_MAGIC(4096 / 8, 0) },
            /* 24RF08 quirk is handled at i2c-core */
        { "24c08", AT24_DEVICE_MAGIC(8192 / 8, 0) },
            { "24c16", AT24_DEVICE_MAGIC(16384 / 8, 0) },
        { "24c32", AT24_DEVICE_MAGIC(32768 / 8, AT24_FLAG_ADDR16) },
        { "24c64", AT24_DEVICE_MAGIC(65536 / 8, AT24_FLAG_ADDR16) },
            { "24c128", AT24_DEVICE_MAGIC(131072 / 8, AT24_FLAG_ADDR16) },
        { "24c256", AT24_DEVICE_MAGIC(262144 / 8, AT24_FLAG_ADDR16) },
            { "24c512", AT24_DEVICE_MAGIC(524288 / 8, AT24_FLAG_ADDR16) },
            { "24c1024", AT24_DEVICE_MAGIC(1048576 / 8, AT24_FLAG_ADDR16) },
        { "at24", 0 },
        { /* END OF LIST *
    };
    结构体成员的第一个参数即为name,表示设备的名字。第二个参数,在该驱动中,为一个幻术(magic),通过AT24_DEVICE_MAGIC宏计算。

    宏第一个参数为eeprom的大小,第二参数为一些标志位。我们看下这个宏:

#define AT24_SIZE_BYTELEN 5
    #define AT24_SIZE_FLAGS 8

/* create non-zero magic value for given eeprom parameters */
    #define AT24_DEVICE_MAGIC(_len, _flags)
            ((1 << AT24_SIZE_FLAGS | (_flags))                 \
            << AT24_SIZE_BYTELEN | ilog2(_len))
    在这个表中,针对这里讲解的24c02,其大小为256字节,标志位为空。

    3.probe函数
    当i2c总线完成设备驱动绑定后,就会调用probe方法了。具体看下这个函数。

    static int at24_probe(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const struct i2c_device_id *id)

            struct at24_platform_data chip;
        bool writable;
            bool use_smbus = false;
        struct at24_data *at24;
            int err;
            unsigned i, num_addresses;
            kernel_ulong_t magic;

        /* 获取板级设备信息*/
            if (client->dev.platform_data
                    chip = *(struct at24_platform_data *)client->dev.platform_data;
        } else {
                /* 没有板级设备信息,也没有driver_data,直接出错*/
                    if (!id->driver_data
                            err = -ENODEV;
                        goto err_out;

                    magic = id->driver_data;
                    chip.byte_len = BIT(magic & AT24_BITMASK(AT24_SIZE_BYTELEN));
                    magic >>= AT24_SIZE_BYTELEN;
                    chip.flags = magic & AT24_BITMASK(AT24_SIZE_FLAGS);
                    /*
                     * This is slow, but we can't know all eeproms, so we better
                     * play safe. Specifying custom eeprom-types via platform_data
                     * is recommended anyhow.
                 */
                chip.page_size = 1;

                chip.setup = NULL;
                chip.context = NULL;
        }

            /* 检查参数,
            byte_len和page_size必须为2的幂,不是则打印警告*/
        if (!is_power_of_2(chip.byte_len))
                    dev_warn(&client->dev,
                            "byte_len looks suspicious (no power of 2)!\n");
        if (!is_power_of_2(chip.page_size))
                dev_warn(&client->dev,
                            "page_size looks suspicious (no power of 2)!\n");

            /* Use I2C operations unless we're stuck with SMBus extensions. */
        /* 检查是否支持I2C协议,
                如果不支持,则检查是否使用SMBUS协议*/
        if (!i2c_check_functionality(client->adapter, I2C_FUNC_I2C)) {
                /* 不支持I2C协议,但是使用16位地址,出错*/
                if (chip.flags & AT24_FLAG_ADDR16) {
                        err = -EPFNOSUPPORT;
                            goto err_out;

                    /*  不支持I2C协议,使用8位地址,
                   但是不支持I2C_FUNC_SMBUS_READ_I2C_BLOCK,出错*/
                    if (!i2c_check_functionality(client->adapter,
                                I2C_FUNC_SMBUS_READ_I2C_BLOCK)
                            err = -EPFNOSUPPORT;
                        goto err_out;

                    use_smbus = true; /*使用 SMBUS协议*/

        /*是否使用8个地址,根据id表,
                目前只有AT24C00使用8个地址,其他都为1个*/
            if (chip.flags & AT24_FLAG_TAKE8ADDR)
                    num_addresses = 8;
            else
                /* 24C02需要1个地址,24C04为2个,以此类推*/
                    num_addresses =        DIV_ROUND_UP(chip.byte_len,
                            (chip.flags & AT24_FLAG_ADDR16) ? 65536 : 256);

        /* 分配struct at24_data,同时根据地址个数分配struct i2c_client*/
            at24 = kzalloc(sizeof(struct at24_data) +
                    num_addresses * sizeof(struct i2c_client *), GFP_KERNEL);
            if (!at24) {
                err = -ENOMEM;
                goto err_out;

        /* 初始化struct at24_data*/
            mutex_init(&at24->lock);
        at24->use_smbus = use_smbus;
        at24->chip = chip;
            at24->num_addresses = num_addresses;

            /*
             * Export the EEPROM bytes through sysfs, since that's convenient.
         * By default, only root should see the data (maybe passwords etc)
         */
         /* 设置bin_attribute字段,二进制文件名为eeprom,
                 通过它即可读写设备 */
            at24->bin.attr.name = "eeprom";
        at24->bin.attr.mode = chip.flags & AT24_FLAG_IRUGO ? S_IRUGO : S_IRUSR;
        at24->bin.read = at24_bin_read;
        at24->bin.size = chip.byte_len;

        at24->macc.read = at24_macc_read;  /***  先忽略***/

        /* 判断设备是否可写*/
        writable = !(chip.flags & AT24_FLAG_READONLY);
            if (writable
                    if (!use_smbus || i2c_check_functionality(client->adapter,
                                I2C_FUNC_SMBUS_WRITE_I2C_BLOCK)

                            unsigned write_max = chip.page_size;

                        at24->macc.write = at24_macc_write;  /***  先忽略***/

                        at24->bin.write = at24_bin_write;    /* 写函数*/
                        at24->bin.attr.mode |= S_IWUSR;    /* 文件拥有者可写*/

                            if (write_max > io_limit)  /* 一次最多写io_limit个字节*/
                                write_max = io_limit;
                            /* 如果使用smbus,对write_max检查*/
                        if (use_smbus && write_max > I2C_SMBUS_BLOCK_MAX)
                                    write_max = I2C_SMBUS_BLOCK_MAX;
                            at24->write_max = write_max;

                            /* buffer (data + address at the beginning) */
                            /* 分配写缓冲区,多余两个字节用于保存寄存器地址*/
                        at24->writebuf = kmalloc(write_max + 2, GFP_KERNEL);
                            if (!at24->writebuf
                                    err = -ENOMEM;
                                goto err_struct;
                            }
                } else {
                            dev_warn(&client->dev,
                                "cannot write due to controller restrictions.");
                    }
        }

        at24->client[0] = client;  /* 保存i2c设备client*/

            /* use dummy devices for multiple-address chips */
        /* 为其余设备地址注册一个dummy设备*/
            for (i = 1; i < num_addresses; i++
                    at24->client[i] = i2c_new_dummy(client->adapter,
                                            client->addr + i);     /* 设备地址每次加1 */
                if (!at24->client[i]
                            dev_err(&client->dev, "address 0x%02x unavailable\n",
                                            client->addr + i);
                        err = -EADDRINUSE;
                            goto err_clients;
                    }

            /* 创建二进制属性*/
            err = sysfs_create_bin_file(&client->dev.kobj, &at24->bin);
            if (err)
                    goto err_clients;

        i2c_set_clientdata(client, at24);  /* 保存驱动数据*/

        /* 打印设备信息*/
            dev_info(&client->dev, "%zu byte %s EEPROM %s\n",
                    at24->bin.size, client->name,
                    writable ? "(writable)" : "(read-only)");
            dev_dbg(&client->dev,
                    "page_size %d, num_addresses %d, write_max %d%s\n",
                chip.page_size, num_addresses,
                    at24->write_max,
                use_smbus ? ", use_smbus" : "");

            /* export data to kernel code */
        if (chip.setup)
                chip.setup(&at24->macc, chip.context);

        return 0;

err_clients:
        for (i = 1; i < num_addresses; i++)
                    if (at24->client[i])
                            i2c_unregister_device(at24->client[i]);

        kfree(at24->writebuf);
err_struct:
            kfree(at24);
}
驱动首先获取板级设备信息(client->dev.platform_data),我们假设驱动移植时,添加了该板级设备信息。
判断是使用I2C协议还是SMBus协议。在这里,I2C adpater使用I2C协议。

然后,判断设备需要多少个i2c设备地址。

    这里补充下:根据at24c02的datasheet,设备地址的第1位到第3位,将根据不同的设备来进行设置。

    例如,如果是at24c04,则设备地址的第1位将用来表示寄存器地址,因为内存大小为512字节,而寄存器地址只有8位(256字节),

需要额外的一位用来表示512字节,因此使用了设备地址当中的一位来实现此目的。具体的请看datasheet。

这里使用at24c02,num_addresses将为1。

    接着分配struct at24_data和struct i2c_client指针数组空间。

    然后对struct at24_data进行了初始化工作。

接着,对二进制属性进行了配置。名字为eeprom,同时配置了其读方法(at24_bin_read),如果设备可写,还将配置其写方法(at24_bin_write)。

    接下来很重要的一步,如果设备使用多个地址,则需要为所有地址(除了第一个地址)分配一个dummy device,这样这些地址就不会被其他的I2C设备占用了。

    最后,向sys文件系统注册了二进制属性文件,通过该二进制文件,用户即可访问该设备。

注意:驱动使用了struct memory_accessor的东东,对这个东东不是太了解,所以先忽略,这个东西不影响驱动整体的架构。

4.设备访问方法
   从第3结的分析可知,驱动并没有注册任何字符设备或者杂项设备,只是向sys文件系统注册了一个二进制属性文件。因此要访问设备,必须通过该文件的读写函数来。

读写函数在probe函数中指定为at24_bin_write和at24_bin_read,我们来分别看下。

4.1 写函数(at24_bin_write)
    static ssize_t at24_bin_write(struct kobject *kobj, struct bin_attribute *attr,
                char *buf, loff_t off, size_t count)
{
            struct at24_data *at24;

            /* 通过kobj获取device,再获取driver_data */
        at24 = dev_get_drvdata(container_of(kobj, struct device, kobj));
            return at24_write(at24, buf, off, count);
}
该函数首先通过kobj获取了struct device的指针,再获取了at24。
    接着直接调用了at24_write。如下:

    tatic ssize_t at24_write(struct at24_data *at24, const char *buf, loff_t off,
                              size_t count)

            ssize_t retval = 0;

        if (unlikely(!count))
                return count;

        /*
             * Write data to chip, protecting against concurrent updates
         * from this host, but not from other I2C masters.
             */
              /* 访问设备前,加锁*/
            mutex_lock(&at24->lock);

            while (count) {
                ssize_t        status;

                status = at24_eeprom_write(at24, buf, off, count);
                if (status <= 0
                            if (retval == 0)
                                retval = status;
                            break;

                    buf += status;
                    off += status;
                    count -= status;
                    retval += status;
            }

        mutex_unlock(&at24->lock);

        return retval;
    }

    该函数不复杂。在访问设备前,首先加锁互斥体,以防止竞态。然后根据count来调用at24_eeprom_write函数将数据写入设备。
写入成功后,更新偏移量等信息,如果还需要写入,则再次调用at24_eeprom_write函数。

看下at24_eeprom_write函数:

    /*
    * Note that if the hardware write-protect pin is pulled high, the whole
 * chip is normally write protected. But there are plenty of product
    * variants here, including OTP fuses and partial chip protect.
    *
    * We only use page mode writes; the alternative is sloooow. This routine
    * writes at most one page.
    */
    static ssize_t at24_eeprom_write(struct at24_data *at24, const char *buf,
                    unsigned offset, size_t count)
    {
        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struct i2c_msg msg;
            ssize_t status;
        unsigned long timeout, write_time;
            unsigned next_page;

            /* Get corresponding I2C address and adjust offset */
            client = at24_translate_offset(at24, &offset);

        /* write_max is at most a page */
            /* 检查写入的字节数*/
        if (count > at24->write_max)
                count = at24->write_max;

        /* Never roll over backwards, to the start of this page */
            /* 写入不会超过下一页的边界*/
            next_page = roundup(offset + 1, at24->chip.page_size);
        /* 根据页大小调整count*/
            if (offset + count > next_page)
                    count = next_page - offset;

        /* If we'll use I2C calls for I/O, set up the message */
        /* 使用I2C协议,需要填充msg*/
            if (!at24->use_smbus
                    int i = 0;

                msg.addr = client->addr;  /*设备地址*/
                    msg.flags = 0;

                /* msg.buf is u8 and casts will mask the values */
                /* 使用writebuf作为发送缓冲区 */
                msg.buf = at24->writebuf;

                    /* 根据是8位还是16位地址,msg.buf的前一(两)个字节
                     为设备内部的寄存器地址*/
                if (at24->chip.flags & AT24_FLAG_ADDR16)
                        msg.buf[i++] = offset >> 8;  /* 16位地址,先写高位地址*/

                msg.buf[i++] = offset;
                    /* 复制需要发送的数据 */
                mEMCpy(&msg.buf[i], buf, count);
                msg.len = i + count;   /* 发送长度为数据长度加上地址长度*/
            }

        /*
             * Writes fail if the previous one didn't complete yet. We may
             * loop a few times until this one succeeds, waiting at least
         * long enough for one entire page write to work.
             */
            timeout = jiffies + msecs_to_jiffies(write_timeout);
            do {
                    write_time = jiffies;
                    if (at24->use_smbus
                            /* 使用SMBus协议发送*/
                            status = i2c_smbus_write_i2c_block_data(client,
                                        offset, count, buf);
                        if (status == 0)
                                    status = count;
                } else {
                        /* 使用I2C协议发送*/
                        status = i2c_transfer(client->adapter, &msg, 1);
                        if (status == 1)
                                status = count;
                    }
                dev_dbg(&client->dev, "write %zu@%d --> %zd (%ld)\n",
                                    count, offset, status, jiffies);

                    if (status == count)
                            return count;  /* 已全部写入,返回*/

                /* REVISIT: at HZ=100, this is sloooow */
                msleep(1);
        } while (time_before(write_time, timeout));  /* 使用timeout */

        return -ETIMEDOUT;  /* 超时,返回错误*/
}

    该函数首先调用了at24_translate_offset函数,来获取地址对应的client:
/*
 * This routine supports chips which consume multiple I2C addresses. It
 * computes the addressing information to be used for a given r/w request.
 * Assumes that sanity checks for offset happened at sysfs-layer.
 */
    static struct i2c_client *at24_translate_offset(struct at24_data *at24,
                unsigned *offset)
{
            unsigned i;

            /* 有多个I2C设备地址,根据offset获取该地址对应的client*/
            if (at24->chip.flags & AT24_FLAG_ADDR16
                    i = *offset >> 16;
                *offset &= 0xffff;
        } else {
                i = *offset >> 8;
                    *offset &= 0xff;

            return at24->client[i];

然后,对写入的字节数(count)进行了调整。
    随后,如果使用I2C协议,则要组建msg用于发送。

最后,根据使用I2C还是SMBus协议,调用相应的发送函数来发送数据。

    注意的是,这里使用了超时,超时时间write_timeout为驱动模块参数,可由用户设置,默认为25ms。如果发送超时了,while循环将终止。

至此,at24c02的写入过程就结束了。

    4.2 读函数(at24_bin_read)
  写函数和读函数非常相似,只是在使用I2C协议时,组建的msg有所不同。同样读函数也使用了超时。

  因此,这里仅仅给出代码:
/*
 * This routine supports chips which consume multiple I2C addresses. It
    * computes the addressing information to be used for a given r/w request.
 * Assumes that sanity checks for offset happened at sysfs-layer.
    */
static struct i2c_client *at24_translate_offset(struct at24_data *at24,
                    unsigned *offset)
    {
        unsigned i;

            /* 有多个I2C设备地址,根据offset获取该地址对应的client*/
            if (at24->chip.flags & AT24_FLAG_ADDR16
                    i = *offset >> 16;
                    *offset &= 0xffff;
        } else {
                    i = *offset >> 8;
                *offset &= 0xff;
        }

            return at24->client[i];

    static ssize_t at24_eeprom_read(struct at24_data *at24, char *buf,
                    unsigned offset, size_t count)
{
        struct i2c_msg msg[2];
        u8 msgbuf[2];
            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unsigned long timeout, read_time;
            int status, i;

        memset(msg, 0, sizeof(msg));

        /*
             * REVISIT some multi-address chips don't rollover page reads to
         * the next slave address, so we may need to truncate the count.
             * Those chips might need another quirk flag.
             *
         * If the real hardware used four adjacent 24c02 chips and that
             * were misconfigured as one 24c08, that would be a similar effect:
             * one "eeprom" file not four, but larger reads would fail when
             * they crossed certain pages.
             */

        /*
         * Slave address and byte offset derive from the offset. Always
             * set the byte address; on a multi-master board, another master
         * may have changed the chip's "current" address pointer.
             */
            client = at24_translate_offset(at24, &offset);

            if (count > io_limit)
                    count = io_limit;

        if (at24->use_smbus) {
                /* Smaller eeproms can work given some SMBus extension calls */
                    if (count > I2C_SMBUS_BLOCK_MAX)
                        count = I2C_SMBUS_BLOCK_MAX;
        } else {
                /* 使用I2C协议,需要填充msg*/
                    /*
                 * When we have a better choice than SMBus calls, use a
                 * combined I2C message. Write address; then read up to
                 * io_limit data bytes. Note that read page rollover helps us
                     * here (unlike writes). msgbuf is u8 and will cast to our
                 * needs.
                 */
                    i = 0;
                    if (at24->chip.flags & AT24_FLAG_ADDR16)
                        msgbuf[i++] = offset >> 8;
                    msgbuf[i++] = offset;

                    msg[0].addr = client->addr;
                msg[0].buf = msgbuf;
                msg[0].len = i;

                    msg[1].addr = client->addr;
                    msg[1].flags = I2C_M_RD;  /* 读模式*/
                    msg[1].buf = buf;
                    msg[1].len = count;
            }

            /*
         * Reads fail if the previous write didn't complete yet. We may
             * loop a few times until this one succeeds, waiting at least
         * long enough for one entire page write to work.
             */
            timeout = jiffies + msecs_to_jiffies(write_timeout);
        do {
                read_time = jiffies;
                if (at24->use_smbus
                            status = i2c_smbus_read_i2c_block_data(client, offset,
                                            count, buf);
                    } else {
                            status = i2c_transfer(client->adapter, msg, 2);
                        if (status == 2)
                                    status = count;
                    }
                dev_dbg(&client->dev, "read %zu@%d --> %d (%ld)\n",
                                count, offset, status, jiffies);

                    if (status == count)
                        return count;

                    /* REVISIT: at HZ=100, this is sloooow */
                    msleep(1);
        } while (time_before(read_time, timeout));  /* 使用timeout */

        return -ETIMEDOUT;
    }

static ssize_t at24_read(struct at24_data *at24,
                    char *buf, loff_t off, size_t count)
{
        ssize_t retval = 0;

        if (unlikely(!count))
                return count;

            /*
         * Read data from chip, protecting against concurrent updates
         * from this host, but not from other I2C masters.
         */
         /* 访问设备前,加锁*/
        mutex_lock(&at24->lock);

        while (count
                    ssize_t        status;

                    status = at24_eeprom_read(at24, buf, off, count);
                if (status <= 0
                            if (retval == 0)
                                retval = status;
                        break;

                    buf += status;
                off += status;
                count -= status;
                    retval += status;
        }

        mutex_unlock(&at24->lock);

        return retval;
    }

    static ssize_t at24_bin_read(struct kobject *kobj, struct bin_attribute *attr,
                char *buf, loff_t off, size_t count)
{
        struct at24_data *at24;

            /* 通过kobj获取device,再获取driver_data */
            at24 = dev_get_drvdata(container_of(kobj, struct device, kobj));
            return at24_read(at24, buf, off, count);

5. 总结
    本文主要对at24c02的驱动架构进行了分析。该驱动基于i2c总线架构,提供了id表来帮助设备驱动的绑定,该驱动支持AT24CXX等多个系列,不仅仅是at24c02。

其次,该驱动并没有注册任何字符设备或者杂项设备,而是通过sys文件系统的二进制属性文件来对设备进行访问。此外,驱动同时支持I2C协议和SMBus协议来访问设备。

网友:
    基于S3C2440的嵌入式Linux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