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无铅喷锡板使用的锡成份是什么?

楼主(2020-05-29):
最近 生产的机种都是喷锡板,过炉后经常出现QFN、电容等吃锡不良,大伙有没什么高招?谢谢

网友:
无铅喷锡的主要成分是纯锡,喷锡板由于喷锡厂家没控制好,有可能造成喷锡的厚度不均匀。本来QFN就不好上锡,再加上喷锡没喷好就会有上锡不好的现象。还有跟锡膏也有关系,喷锡板相对于其他工艺是不好上锡的。

网友:
用橡皮擦擦拭焊盘会有所改善,这只是临时对策

网友:
要求供应商改善,喷锡厚度重新定义。选择不良产品不上锡部分做切片,检查IMC层、喷锡层等其他厚度数据

网友:
看看有没有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