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善 MPM系列的印刷机 桥接 现象

楼主(2020-05-29):
刮刀刮的很干净,可是印出来还是有桥接的,不稳定呀,怎么改善?

网友:
不知道你们那用不用JIG,用的话是不是JIG太热,也有可能短路。还有会不会是锡膏有问题

网友:
锡膏问题 一瓶锡膏时间用久了,太干了,助焊机成分挥发了,我们有时有,刷100PCS左右偶尔1到块

网友:
squeegee和stencil都没问题就是锡膏问题

网友:
学习学习 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