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片中元器件的丝印怎么查找,型号是什么?

楼主(2020-05-29):
如图,怎么根据元器件中的丝印查找器件,这个元器件是什么型号?左右两边是两对IO中间接的VCC,请哪位教下我,谢谢。

网友:
这都不是问题的问题

网友:
现在的贴片元件 有时很无奈呀

网友(2020-07-10):
这个应该是的ESD TVS,单向的,不能确认是低容还是普容,我司有生产,可以免费测试样品,分析电性,打样。13775299578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