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焊剂过波峰焊时着火了如何处理

楼主(2020-05-29):
助焊剂过波峰焊时着火了如何处理
下面来给大家说说在使用助焊剂过波峰焊时、无铅波峰焊时,有的客户发现助焊剂会着火,特别是在夏季气温较高、风干物燥时,这种情况发生率相对较高。助焊剂着火不仅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同时也易导致火灾引起对工作设备或人身的伤害。通过对多年助焊剂研发技术及焊接工艺的经验总结,我们对助焊剂着火的原因进行了以下几点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
助焊剂在过波峰焊时着火的原因,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大致概括,一方面是助焊剂本身的问题,第二方面是工艺问题,最后一个是设备工作状况的原因。
1、PCB本身的阻燃性能较差,发热管与PCB距离太近。
2、走板速度太快,同时助焊剂涂布量较多时,助焊剂在完全挥发前,不断滴到发热管或发热板上。
3、PCB上胶条太多,或者胶条脱落到发热管或发热板上,把胶条引燃了。
4、走板速度太慢,造成板面温度太高。
5、预热温度太高。
6、助焊剂涂布量过多,预热时滴到加热管上。
从波峰焊的使用方面来讲,可能引起助焊剂着火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1、波峰焊机未装风刀,或者风刀角度不对以及风刀孔堵塞、气压不够风力太弱不能正常工作等,因此造成助焊剂涂布量太大。在波峰焊机中,无论是喷雾式还是发泡式波峰焊机,在助焊剂涂布完后,都要经过风刀吹风。
2、在过预热区时,助焊剂在炉内的蒸汽浓度过大,从而引起爆燃。助焊剂蒸汽浓度过大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1)、助焊剂涂布的过多,或没有风刀的作用,在预热段挥发上来的蒸汽太多。如果是这种状况引起的,按照上面讲过的方法,将风刀装上或调整到正常工作状态就可以降低炉内助时剂蒸汽浓度;
(2)、波峰焊机的排风装置不能正常工作,或者排风效果较差造成炉内助焊剂浓度过高。可加强波峰焊机上的排风装置,建议使用有动力、强效抽排风装置,以确保炉内(特别是预热段)的助焊剂浓度不会太高;
(3)、如果波峰焊机的排风装置本身效果较差,同时在波峰焊的预热段上面有一个保护盖,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引起助焊剂的浓度过高。如果通过各种改善均未见效时,建议将保护盖取下,这样可以使炉内助时剂蒸汽浓度降低,减少助焊剂爆燃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助焊剂在过波峰焊时着火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助焊剂本身未添加阻燃剂或阻燃剂添加量过小或添加种类不正确等;
2、助焊剂过波峰焊时的工艺问题。除PCB本身的阻燃性较差这种状况外,其余几个方面,如走板速度过快或过慢、预热温度过高等不良状况,基本上都可以通过对工艺参数而得到有效改善。
3、波峰焊本身的工作状况问题。工艺问题和机器设备工作状况是密切相关且不可分割的两个相互影响的因素。常用助焊剂本身是易燃易爆的,所以更多时候,我们希望厂商能够通过对工艺方面及设备状况的调整,来改善助焊剂易着火的问题。

网友:
    助焊剂在炉内的蒸汽浓度过大,这个需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