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K 參數設定表(Dream)

楼主(2020-05-29):
DEK 參數設定表(Dream)

Set     preferences
NOParameter参数说明DEFAULTMax/Min or Other
1TRANSPORT  MODE板子输送方向设定输送板子进/出板方向设定LEF TO RIGHTLEFT  TO RIGHT      RIGHT TO LEFT    RIGHT TO RIGHT
2MACHINE UNIT单位设定设定机器所使用的单位Metric(公制)/Imperial (英制)Metric Metric       Imperial
3UPLINE PROTOCOL与上线沟通模式与前方做连线设定NO FMI NO FMI      MIU       MANUAL
4DOWNLINE PROTOCOL与下线沟通模式与后方做连线设定NO FMI NO FMI    MIU     MANUAL
5TRANSFER PERIOD基板等待时间板子在轨道上输送时,SENSOR未侦测到而机器停下来的时间设定20secsMax:999secs Min:0secs
6PASTE DISPENSE POS设定自动加锡位置选择自动加锡位置FRONT FRONT                           AUTO                                REAR
7COMMS PROTOCOL资料传送设定设定所需的传送方式NO   COMMSNO COMMS NET_FILE(参数设定如下) GEM(ENABLED/DISABLED
8EVENT RECORDING 事件发生记录读取设定读取事件发生时的存放位置CUSTOM CUSTOM     GROUP1      GROUP2    GROUP3
9TOOLING HARDWARE支撑PIN的设定设定2机器上所使用的支撑PIN(建议设定为VACUUM)PLAIN PLAIN    VACUUM    AUTOFLEX
10FIDUCIAL REFERENCE参考点位置设定机器的参考点在左边或右边LEFT LEFT/RIGHT
11PRODUCTION BARCODE H/W开启生产程式条码功能NOT FITTED FITTED/NOT FITTED
12SCREEN BARCODE H/W开启钢板条码功能NOT FITTED FITTED/NOT FITTED
13REMOTE BARCODE H/W开启连线条码功能NOT FITTED FITTED/NOT FITTED
14PRESSURE H/W刮刀压力硬体开关侦测刮刀压力回馈FITTED FITTED/NOT FITTED
15CHANGE MODE OPTION更换钢板MANUAL 为单一钢板,DUAL SHUTTLE为两块钢板更换MANUALMANUAL                        DUAL SHUTTLE
16SCREEN SIZE钢板尺寸依照客户所购买的钢板SIZE设定265265       LIBRARY      SANYO     249
17CONSUMABLE ACTION耗材使用完毕执行的动作WARN WARN                       SUSPEND                             PAUSE
18VACUUM HOLD TIME 0.000secsMax:5secs     Min:0secs
192D INSPECTION 开启2D功能ENABLEDENABLED/DISABLED
202DI MOVEMENT TUNING 250msMax:250ms      Min:0ms
21IMAGE RECORDING 影像的截取储存设定影像截取的储存位置OFFOFF      VP DISK       PC DISK
22UNDER SCREEN CLNR清洁钢板机构客户购买真空时需将参数设定位VACUUM,没有则设定位STANDARDSTANDARD STANDARD                       VACUUM
23PASE TRAILS 开启刮刀除锡动作防止锡膏残留与刮刀刀背DISABLEDDISABLED/MODE1
24TRANSPORT WAIT MODE印刷完板子等待模式STANDARD为印刷完毕在出板位置等待, HOLD AT PRINT为板子在印刷位置等待出板STANDARD STANDARD                       HOLD AT PRINT
25ON THE FLY辩识点影像截取模式快速截取辩识点影像DISABLEDDISABLED/ENABLED
26CLAMP TYPE夹板方式设定机器夹板方式BOARD CLAMPSBOARD CLAMPS                       SNUGGERS
27SNUGGER THICKNESS设定SNUGGER厚度1.6mmMax:2.01mm      Min:0.8mm
28DISPLAY TYPE荧幕显示模式设定荧幕显示方法TYPE2TYPE1                                       TYPE2
29FIDUCIAL MONITORING 参考点显示模式SMARTSMART/NORMAL
30FIDUCIAL SEARCH 参考点搜寻范围DISABLEDDISABLED/CUSTOM
31REMOTE BOARD STOP停板机构在TABLE上开启TABLE上的停板机构(当此功能开启(FITTED)时,BOARD STOP X OFFSET功能会消失)NOT FITTED NOT FITTED                                FITTED
32BOARD STOP X OFFSET 停板机构跟CAMERA补偿值28.0mmMax:40mm      Min:20mm
33SUTO FIDUCIAL SET UP辩识点自动截取使用者SETUP辩识点时,电脑会自动搜寻辩识点的形态及尺寸ENABLEDENABLED/DISABLED
34CAMERA IDLE POSITIONCAMERA 等待生产的位置HOMEHOME/BEHID RAIL
35UNLOAD BOARD START 板子边脱模边送出TRANSPORTSEPARATION /TRANSPORT
36SPC PORT CONFIG SPC连线设定EDIT
37MAINT MONITORING保养提醒DISABLEDDISABLED/ENABLED
38MACHINE LOCATION 自订机器位置依照客户LAYOUT 做MAKE
39AUTO RAIL WIDTH 轨道自动调整ENABLED时可做轨道自动调整 , DISABLED是做手动调整ENABLEDDISABLED/ENABLED
40DATA FILE LOCATIONS资料储存路径设定资料储存路径设定EDIT
41GENERIC TOOLING增加TOOLING功能在CHANGE TOOLING 时增加此功能做更换TOOLINGENABLEDDISABLED/ENABLED
42HIGHT THROUGHPUT CNVR DISABLEDDISABLED/ENABLED
43VACUUM TOOL SENSOR侦测VACUUM TOOLING功能测试开启在DIAGNOSTIC内的功能,以侦测VACUUM TOOLING 是否正常DISABLEDDISABLED/ENABLED

网友:
SPC连线设定这个功能我们经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