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402标记点到板边小于3MM,程可以做吗?

楼主(2020-05-29):
CM402标记点到板边小于3MM,程可以做吗?用模具,不在板中间找标记点,有什么办法生产? ? ?

网友:
这个问题希望有高手看看能否解决,我们现在只能找板内的点或者空的焊盘来做

网友:
除非把夹边切个口了

网友:
机器极限就是那样,做不了的。看转个角度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