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24v5A的开关电源通过微调到26v会不会有问题?感谢!

楼主(2020-05-29):
弱弱的问一下,24v5A的开关电源通过微调到26v会不会有问题?感谢!2 E4 [  {, w( m+ H! n

网友:
    这个需要看器件手册

网友:
    一般是可以的,有两个问题就是26V的时候VCC会高,可能会触发OCP如果有保护问题就不大,还有个问题元器件应力不够导致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