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整定

楼主(2020-05-29):
我要做是电缆推挤机速度控制系统,通过反馈过来的直径数据来控制推挤机的速度使推挤出的电缆直径稳定在标称值内,现在工厂给出了一组数据,即电缆直径未加PID控制时的实时波动,我的第一步是用matlab将这个波形整定至接近标称值的状态,没有系统传函,请问这种情况可能实现么?

网友A:
可以先利用数据辨识出传递函数,然后利用传递函数去整定PID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利用数据辨识出传递函数,然后利用传递函数去整定PID参数。

好的,我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