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阻区分收音机中用的中、短波磁棒

楼主(2020-05-29):
测量电阻的方法:锰锌铁氧体的电阻率比较低,约在10的三次方.mm以下,而镍锌铁氧体的电阻率较高,约10的五次方到10的三次方.mm。因此可以用测电阻的方法来判断中短波磁棒。方法是:在磁棒端面的两端,用小三角挫挫出两个小坑(见图),然后用万用表RxlOk电阻档,测出两个小坑间间的电阻,中波磁棒的电阻小于15OkΩ,短波磁棒的 电阻很大,表针基本不动。

网友:
在磁棒端面的两端,用小三角挫挫出两个小坑(见图),然后用万用表RxlOk电阻档,测出两个小坑间间的电阻,中波磁棒的电阻小于15OkΩ,短波磁棒的 电阻很大,表针基本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