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实芯电阻器的结构与特点

楼主(2020-05-29):
有机实芯电阻器是将碳黑、石墨等导电物质和填料、有机黏合剂混合成料粉,经专用设备热压成型后装入塑料壳内制成的。有机实芯电阻器引线直接压制在电阻体内,如图1所示。

  图1有机实芯电阻器结构图

  有机实芯电阻器有以下特点:

  ①机械强度高,可靠性好,具有较强的过负荷能力。

  ②固有噪声大,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严重,不适用于高频电路

  ③电压和温度稳定性差,不适用于性能要求较高的电路。

  ④阻值范围宽。

  ⑤便于自动化生产,价格便宜。

网友:
有机实芯电阻器是将碳黑、石墨等导电物质和填料、有机黏合剂混合成料粉,经专用设备热压成型后装入塑料壳内制成的。

网友:
经专用设备热压成型后装入塑料壳内制成的。

网友:
机械强度高,可靠性好,具有较强的过负荷能力。

网友:
固有噪声大,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严重,不适用于高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