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有什么办法可以替换?

楼主(2020-05-29):
    要实现的功能:将已知表达式的分段函数中的变量进行替换。比如有一个分段函数

    siny替换x,理想的转换效果:

    我的程序实现如下所示:
    • syms x
    • f = piecewise(0< x <=1, x/6, 1 < x <= 2, -3*x^3);   %原始分段函数的表达式
    • f_char=char(f);     %先把表达式变成字符串
    • f_char=strrep(f_char,’x’,’siny’);     %对字符串里的内容进行我想要的替换
    • f=eval(f_char);     %再把字符串变回表达式

    但是遇到了问题,分段函数 f 会被自动改写成:
    • piecewise(x in Dom::Interval(0, [1]), x/6, x in Dom::Interval(1, [2]), -3*x^3)

    各位可以看看f的输出,会变成上面这个样子。

    由于出现了 in Dom::Interval 这些无法被计算的字符,因此eval会报错,导致无法表示成表达式。

    请教大神,有什么办法可以替换?非常感谢!

网友:
    1、有看函数的帮助吗?0< x <=1  可以这样写??? siny,可以这样写吗???
    2、为何开始就用sym的piecewise,不可以直接用字符吗?替换之后再转。
3、你的例子替换有意义不?sin(y)在-1,1之间。
    f = 'piecewise(0< x & x<=1, x/6, 1 < x & x<= 2, -3*x^3)';
    f_char=strrep(f,'x','sin(y)');
f1=str2sym(f_char);
    y=1;subs(f1)
    y=-1;subs(f1)

ans =sin(1)/6
ans =NaN

    暂时想到能用subs赋值。不知道是否有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