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7256AE芯片

楼主(2020-05-29):
请问EPM7256AE芯片(208pin)的引脚具体是怎么定义的,最好有具体的管脚图和安装尺寸(画PCB时会用)。 我在规格书上只看到了引脚顺序,具体定义没看到。 谢谢各位大佬慷慨解囊。

网友A:
01.你的手册里有EPM7256AE的封装说明,256-PIN FineLine BGA;
02.百度搜素“256-Pin FineLine BGA”,(截止到今天)第一个搜索选项是官网关于该封装的说明。具体网址: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programmable/support/support-resources/download/board-layout-test/gerber.html
03.打开网址,里面有该项封装的尺寸说明和gerber文件下载。我验证了可以下载。封装尺寸需要自行查看gerber文件,我这里没有PCB软件打不开。
04.如果你的PCB软件有BGA-256,可以依据它进行二次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你的手册里有EPM7256AE的封装说明,256-PIN FineLine BGA;
02.百度搜素“256-Pin FineLine BGA”,(截 ...

非常感谢,现在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