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们,STC单片机怎么把AD转换数据读到的数据输入到串口中

楼主(2020-05-29):
请问各位大佬们,STC单片机怎么把AD转换数据读到的数据输入到串口中

网友:
把AD采样的数据先缓存起来

网友:
两步走:
1.把ADC的寄存器内容暂存起来给你定义的变量;
2.把你串口发的固定内容替换成该变量;
Note:
前提是你已经会读ADC的值了,另一个是已经会通过串口发固定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