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WIN10 升级到2004后 pads 2.6 2.7 logic和layout 在操作时敲击键盘 程序死掉

楼主(2020-05-30):
大家好 :
    我的WIN10 专业版在从1908升级到2004后, pads 2.6 2.7 logic和layout 在操作时只要敲击键盘 程序都会死掉,不能执行任何操作,只能在任务管理器中强行关掉,重装也不行。
    请大家谨慎升级!不知你们是否遇到这个情况?

网友A:
我也碰到這現象,不知是什麼問題?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
是的,我也遇到过

网友:
    一样,碰到这个问题,现在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這現象,不知是什麼問題?

问题有解决吗?

楼主:
    还没!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2.4也遇到了

网友:
    我也碰到了,我以为是我的pads 出问题了

楼主:
    就没有大师级来帮忙解答吗?!

网友C:
    装回2.5行不?

网友:
    WIN10 专业版升级到2004了?我还是1909!没事!

网友:
    装padsvx.2.5也会死掉,win10 1909不受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回2.5行不?

不行,我重装系统了!

网友:
    发现intel版本的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有解决吗?

把输入法换成 搜狗之类的就可以了,不能用微软输入法

网友D:
    确实是万恶的微软输入法造成的,将设置里微软输入法 常规选项 还原输入法设置还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万恶的微软输入法造成的,将设置里微软输入法 常规选项 还原输入法设置还原就可以了。

刚才试了下,“将设置里微软输入法 常规选项 还原输入法设置还原  ”, 也不行 一定要”打开以前版本的微软输入法“ 才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的参与 总算解决了。希望遇到这个问题的朋友们能借鉴到。

网友:
    刚使用了,的确可以了!

网友:
    感谢,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