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光耦,4-20mA输出

楼主(2020-05-30):
各位大神帮忙讲解下这个电路是怎么分析的,谢谢

网友:
电路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A:
HCNR201是线性光电隔离器,内部封装了1个LED和2个光电二极管(PD)。两个PD互相对称,因此在同样的LED驱动电流下,他们的光电流Ipd1/Ipd2=K3=1
左半边电路,HCNR201中的LED和其中一个PD形成负反馈,使得PD输出光电流恰好等于VIN端口输入电流(VIN=Ipd2*R1)。
右半边电路,是一个稳压电路加上光电放大器,通过运放负反馈,使得ILOOP=Ipd1*(R3+R5)/R5。
于是有ILOOP/VIN=(Ipd1/Ipd2)*(R3+R5)/R5/R1

楼主:
引用 网友A:
HCNR201是线性光电隔离器,内部封装了1个LED和2个光电二极管(PD)。两个PD互相对称,因此在同样的LED驱动 ...

这几个地方有点疑问,这个Iloop+是有另外提供个电压对吗,还有运放供电加个稳压管是干嘛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几个地方有点疑问,这个Iloop+是有另外提供个电压对吗,还有运放供电加个稳压管是干嘛用的

Iloop相当于恒流源输入,电源由两外一端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Iloop相当于恒流源输入,电源由两外一端提供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个地方有点疑问,这个Iloop+是有另外提供个电压对吗,还有运放供电加个稳压管是干嘛用的

    因为这是恒流电路,所以+-Iloop端子之间的电压不是固定的。运放左侧红框中的电路形成一个稳压电源,提供大约5.8V的直流电压给运放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