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灵思开发板FMC拓展接口疑问

楼主(2020-05-30):
请教各位一个简单的问题,赛灵思开发板上FPGA与FMC接口走线均为差分走线,那在子板上这两根走线能走两个不同频率时钟的单端信号吗?串扰会很严重吗?

网友:
    画PCB需要注意,不然干扰会很严重

楼主:
    能详细一点吗?跑多大的速率会有干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