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如何在不规则的板边缘设置不加阻焊层?

楼主(2020-05-31):
AD10如何在不规则的板边缘设置不加阻焊层?由于板外形不规则,而软件中只能用线和圆弧进行画外形,只对板边缘5mm不加阻焊层是如何操作的?多谢了。

网友:
    画个阻焊的框,铺铜的时候就没有了

网友A:
    我有个思路,描述起来有点复杂,但是操作起来还行。
    1、将板框放置在Keepout层,做一个内缩5mm的板框,也放在Keepout层。
板框内缩方法(建议使用方法二,因为后面的步骤类似方法二):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hlight=%C4%DA%CB%F5
    2、设置规则,上面板框内缩时将Clearance进行了设置,现在将其改掉,例如0.2mm。
3、切换到顶层或底层,放一个polygon,包含整个板框(可以比板框大)。
    polygon类型选solid,不要勾选remove dead copper。

    4、使用tools菜单下的convert->explode polygon to free primitives,再删掉不需要的部分

5、利用特殊粘贴,将顶层的这块铜剪切到阻焊层(若Top solder和Bottom solder都需要,则分别粘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思路,描述起来有点复杂,但是操作起来还行。
    1、将板框放置在Keepout层,做一个内缩5mm的板框,也 ...

多谢了。操作挺麻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了。操作挺麻烦的。

    内缩板框的方法二与后面的操作是一样的,所以只要熟悉了这个操作,就简单了。

网友:
    放在multi层,规则设BOARDOUTLINE间距不就好了

网友:
    AD10可以把板框设为KEEPOUT,然后把KEEPOUT加粗就能实现楼主想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