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原理图如何导入orcad中?

楼主(2020-05-31):
altium designer的原理图如何导入cadence,求告知,网上很多的方法我都试过了,完全不行,还有人说需要安装低版本的orcad,比如10.5,我的orcad是16.5的,这个我还没试过,因为两个版本的cadence要出错

网友A:
    Cadence16.6安装65号之后的补丁,将ad单页原理图.SchDoc文件建立工程文件,原理图要另存为asc格式,然后在orcad中File--Import Altium Schematic中导入ad工程文件PriPCB,转换即可,会生成dsn文件还有.olb器件库文件。亲测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16.6安装65号之后的补丁,将ad单页原理图.SchDoc文件建立工程文件,原理图要另存为asc格式,然后在orcad中File--Import Altium Schematic中导入ad工程文件PriPCB,转换即可,会生成dsn文件还有.olb器件库文件。亲测可行

好的谢谢您,请问您有那个破解补丁的链接吗,您使用的那个补丁可用,我担心我下载的补丁不能用

网友:
    网上有很多,命名类似Hotfix_SPB16.60.074_wint_1of1.exe,大小2g左右。都可以的

网友(2024-02-23):
    https://pan.baidu.com/s/1hqnbZyk ... 662-908636507116066

    114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