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 拼板时特殊粘贴后泪滴不见了

楼主(2020-05-31):
AD20 拼板时特殊粘贴后泪滴消失了,是哪里设置问题?

网友:
    是不是粘贴有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AD的bug,如果要拼版最好使用拼版阵列进行!
    新建一个PCB,然后放置--拼版阵列,选择好源PCB,拼版的行列、间距等就好了!

网友(2020-07-10):
    应该是AD的bug,AD17以上的版本都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