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电路或者器件,能实现信号自锁的功能

楼主(2020-05-31):
初始的输出为1,在输入由0到1之后输出为0,后续输入对输出不产生影响,只是对这个电路产生一次跃变。求推荐一下电路或者器件满足这个要求。

网友A:
    用触发器吧,我之前用触发器做过一个自锁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触发器吧,我之前用触发器做过一个自锁开关

    我也试过触发器,用了74LS112,可是没达到预期效果,你用的什么触发器能告诉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试过触发器,用了74LS112,可是没达到预期效果,你用的什么触发器能告诉一下吗

MC14013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