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请教:如何对背板进行多板联合仿真?

楼主(2020-05-31):
仿真时有两个问题请教各位:
1.存在BUFFER这种分离器件的情况下如何提取ckt文件?
2.杜老师的第7课是用DDR simulation模式仿真的,但在背板上没有激励源和control模型,如何基于背板对三块板卡进行联合仿真?
整个链路如图所示,由三块板卡组成,信号由PCB1的芯片经过背板最终到PCB2的芯片上。

网友A:
    分别提取三块板的pcb互连模型,这是后面要讲的课程,方法是加上连接器模型和收发芯片模型,到system si里面搭链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别提取三块板的pcb互连模型,这是后面要讲的课程,方法是加上连接器模型和收发芯片模型,到system si里面搭链路

    谢谢杜老师的解答,请问关于第一个问题,存在buffer类分离器件的板卡s参数导出后面也会讲吗?

网友:
    来学习,感觉你这个插损有点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