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回流地过孔

楼主(2020-05-31):
为什么差分要加回流地过孔

网友A:
利于信号回流

网友:
    高速信号都需要伴地孔,也就是回流地孔,不紧紧是差分

网友:
    高速信号都需要伴地孔

网友:
    可以理解为传输线,信号和地共同构成 通道,或者想象成DNA链,信号线换层了,伴随地没换层,传输的信号就傻眼了,所以伴随地也要跟着换层,换层就需要打孔了

网友(2021-01-08):
引用 网友A:
利于信号回流

为什么利于信号回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