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有源晶振下面要不要地层挖空

楼主(2020-06-01):
如题,10-100m晶振一般挖空吗。目前设计的都是挖空了的

网友:
    挖空,时钟线的EMC优先考虑

网友:
    无源的挖空是为了减小PCB寄生电容对频偏的影响,有源影响不大

网友:
    隔绝温度变化导致的频偏也是挖空设计的一个考虑因素。

网友:
    有源的没必要挖空

楼主:
    主要是想着挖空以后晶振对地平面的影响小一点,这样想有没有问题

网友:
    1、减少寄生电容影响负载,导致不稳定;
    2、减小温度影响导致频偏;

网友A:
    温度的影响主要靠远离热源,即拉开距离。否则除非挖开很大一块地,而且晶振下面一层地都没有,才能有隔热作用,否则意义不大

网友:
    表层的地得割开

网友:
    怎么说都有理由,不如用个座子架起来,或者用单独的模块,用75OH或者50OHM的同轴输送,一般电路咋处理影响都不大,要是影响的不能用了,是不是整体设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的影响主要靠远离热源,即拉开距离。否则除非挖开很大一块地,而且晶振下面一层地都没有,才能有隔热作 ...

    这个可能是看具体产品和芯片的设计要求吧。

网友:
    主要是隔绝热传导

网友(2020-07-01):
    有源晶振没必要挖空。无源晶体建议相邻层挖空,第三层必须是GND,减小寄生电容的影响,以及减小温度的影响。

网友:
    看实际应用

网友:
    两面板会不会也要这样处理?

网友(2020-08-28):
    挖空必要

网友(2020-10-15):
    特殊情况特殊分析,大多情况下,保持地平面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