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荡问题

楼主(2020-06-01):
单电源供电的运放的中点电位,都是用电阻将电源分压然后接运放跟随器,然后输出都是接了大电容,这个不会震荡吗?

网友A:
分压电阻要并联电容到单电源的负端。否則只在跟隨器输出接大电容,有潛在振荡可能,除非电源很稳定。通常在跟随器输入端接退耦电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压电阻要并联电容到单电源的负端。否則只在跟隨器输出接大电容,有潛在振荡可能,除非电源很稳定。通常 ...

奥奥,是这样啊。明白了

网友B:
从运放原理看输出带电容, 并不是个好的方式,  输入加电容会有更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运放原理看输出带电容, 并不是个好的方式,  输入加电容会有更好的效果

谢谢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