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e size 和size and shape

楼主(2020-06-01):
hole size 和size and shape这两个分别指的是什么

网友:
孔径大小和外面焊盘大小

网友A:
hole size就是圆形孔或槽形孔尺寸
size and shape是焊盘的大小和形状
上面都有预览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le size就是圆形孔或槽形孔尺寸
size and shape是焊盘的大小和形状
上面都有预览图的

弄清楚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