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如何仿真元器件的温度特性

楼主(2020-06-01):
请教下,multisim如何仿真元器件的温度特性?例如搭建了一个三极管的电路,哪里有输入温度的参数的功能,可以仿真三极管在-40度、25度、80度下的特性曲线?

网友A:
    这个好像不能,我们用的时候只能看放大方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不能,我们用的时候只能看放大方面的

    LT spice仿真软件有温度仿真的功能,见下图。不知multisim有无类似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