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B的主要思想有哪些?

楼主(2020-06-01):
FCB的主要思想有哪些?

网友:
    为芯片与基板间互连用凸点代替传统的引线键合 芯片朝下、芯片覆盖基板、阵列式引线、片间填充 表面平整度、焊接均匀性、自对准热压焊(TCB Thermocompressing Bonding)超声键合(USB U1 trasonic Bonding)
热超声键合(TSB Thermosonic Bon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