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切换频率NE555应该怎么实现?

楼主(2020-06-01):
放大器增益可在1倍->2倍- >3倍- >4倍四档间巡回切换,切频率为1Hz->0.5Hz- >1Hz->0.5Hz

网友:
你的表达是不是,输出1V运行1S,然后2V运行0.5S,3V运行1S,4V运行0.5S,如此循环。如果是这样,那只能单片机编程做到,555做不了。

网友:
    单片机编程可以做到,555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