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C-7351 制作封装的问题

楼主(2020-06-01):
    各位大虾:
               大家好!最近在学习allegro16.6-2015 制作封装器件。使用LP Wizard 10.5 标准的破解版本,但是在导出PCB封装时,只有元件丝印层、装配层、实体层等图形,无焊盘?一直在寻求最佳解决方法,都无效?
            方法:
                          1.度娘一下,有关封装Paths 路径的问题,都已在 allegro16.6-2015 指定的路径(devpath、padpath、psmpath)

                           2.关于使用版本的问题:家里的本本使用allegro16.5版本,也是同样的问题。在导出PCB封装时,只有元件丝印层、装配层、实体层等图形,无焊盘?度娘一下,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3.怀疑电脑系统的问题:公司使用win10 64位,家里使用win7 32位,度娘一下。应该是没有问题。

                             对于以上几点,一直困扰还在原地踏步。相信坛子里的鞋同门,也曾遇到此类的问题。麻烦坛子里的各位大虾,拍砖,指点指点。在此,谢谢!

网友:
    您好,很简单的,把封装Paths 路径padpath、psmpath,,输出的文件加也要在这个路径,不行就把输出的焊盘放到你的路径中,在重新输出一下即可。

网友:
    就是路径问题,第一次导出时,把焊盘等路径设置进去,再导出一次就好了

网友(2021-06-15):
    设置路径

网友:
    必须设置软件自带库路径

网友:
    在padpath路径中添加一个.的路径名,表示当前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