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中的元器件符号怎么全部隐藏?

楼主(2020-06-01):
PCB中的元器件符号怎样全部隐藏?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隐藏元器件标号吧。Edit->Find Similar Object,然后随便选中一个器件,会弹业相应 Find Similar Object菜单,点OK,会选中所有器件,同时弹出PCB Inspect菜单,在此菜单中把Show Name中的勾取消就行,要显示的话以上同样操作把Show Name 选上就行。

网友:
Edit->Find Similar Objec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隐藏元器件标号吧。Edit->Find Similar Object,然后随便选中一个器件,会弹业相应 Find Simil ...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