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失效 无穷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6-01):
PID调节输出到半途失效,输出突然变无穷大,是什么原因?

网友:
查看是不是出现了除零的情况

网友A:
怎么设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设定的

就是最基本的线性输入y=kx;k恒定为1088,y的基准值为0.1088,x初始值为0,
KP=0.5,kd=0.001,ki=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