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元器件序号问题

楼主(2020-06-01):
proteus中的电子元器件序号有没有像protel中的自动排序功能?如果有,麻烦讲的详细点怎么操作?谢谢。手工一个个改太麻烦了。

网友:
如果是单个的话有可能会出现问号,你连续放的话一般都会自动编号的,不存在什么问题。 ...

网友:
如果是单个的话有可能会出现问号,你连续放的话一般都会自动编号的,不存在什么问题

网友:
proteus是自动编号生成的,不可能出现重复现象,是不是你的proteus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