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锡丝内焊剂不均匀问题求助

楼主(2020-06-01):
各位好,我公司焊接工位员I反馈在进行液晶引脚焊接作业时,出现锡丝粘稠,托环开导致连焊的现象,有时又
有炸锡现象,所以我估计应该是锡丝内部助焊剂填充不均匀导致的,现在想换个焊锡丝厂家,有推荐的吗?

网友:
可分段切片检查锡丝焊剂芯大小是否一致、还有人员焊接技能是否达标

网友:
焊锡丝里松香中断,是做焊锡丝工厂都会遇到的问题,只是多少的问题。之前在一家比较出名的台湾生产焊锡的工厂呆过,规定每过10分钟品管要剪一节抽丝过程中的焊锡测试松香比例,自认为比较管控到位了,不过在客户手中,时不时还会有松香中断的情况,就是看谁运气不好遇上了

网友:
剪下一长度锡线,量重, 之后放在陶瓷片或高温玻璃片上, 放上锡炉加温溶后, 把松香洗掉, 量剩下锡重量, 与剪出锡线重量比, 便知松香含量多少变化... 另可建议用多芯助焊剂锡线代替单芯使用...楼主知道在用锡线是单芯还是多芯

网友:
锡丝粘稠 有可能含锡丝的原料用的是回收锡 也有可能是焊锡丝的助焊剂活性不够,炸锡也跟焊锡丝的助焊剂配方有关 或者锡丝生产工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