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星机器LED程序多台机器花打程序怎么做的?

楼主(2020-06-01):
三星机器LED程序多台机器花打程序怎么做的?又要混着打又要效率高哪位高手知道这个坐标是怎么手动排出来
的?

网友:
只用过npm,混着贴品质反而好点

网友:
有种办法就是,料号不要写同一种,把那一种指定贴装在哪个位置就可以了。在优化就是混贴

网友:
错位生产 123 231 321 这样啊 当时我们想了3天才搞出来 再手排比优化还要快

网友:
没用过三星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