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喷锡板的PAD如果氧化外观上有何不同?

楼主(2020-06-01):
请问喷锡板的PAD如果氧化外观上有何不同?

网友:
外观看不出明显变化,有点发黑的感觉,氧化了过路你就知道了

网友:
还真不好看,过炉后不上锡吧

网友:
喷锡板外观会有轻微的灰度,一般炉后产生不良。注意体现葡萄球现象和润湿不好。
处理方式:1:基本就是擦拭焊盘
2:使用去氧化物活性高的锡膏(需要经过公司或者客户同意才行)
3:烘烤不建议。
4:能拒收的就拒收,不能拒收的就自己消化

网友:
看不出来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