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mulink中mdl如何生成能独立运行的exe

楼主(2020-06-01):
请教simulink中mdl如何生成能独立运行的exe

网友A:
选择grt.tlc作为系统目标文件,并选择grt_msvc.tmf作为系统联编文件模版,再编译模型就会生成exe文件。

网友:
来学习,试了一下,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择grt.tlc作为系统目标文件,并选择grt_msvc.tmf作为系统联编文件模版,再编译模型就会生成exe文件。

我试了一下哎,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