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敷铜能隐藏吗?可以的话怎么隐藏

楼主(2020-06-01):
AD中敷铜能隐藏吗?可以的话怎么隐藏

网友A:
tools->polygon pours->shelve .. polygon

网友:
    可以隐藏

网友:
    好像快捷键L,然后设置即可

网友:
    也设置透明度

网友:
    二楼说的对

网友(2020-07-28):
    可以单独隐藏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ools->polygon pours->shelve .. polygon

    支持,但是要注意这种方式隐藏后打开是重新铺铜,
    如果隐藏的同一层有多块铜皮,要注意编辑优先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但是要注意这种方式隐藏后打开是重新铺铜,如果隐藏的同一层有多块铜皮, ...

感谢提醒,以前没注意到。

网友:
    快捷键 CTRL+D 打开设置页面,可以设置铜的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