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在测温点通孔的深浅温差大怎么办

楼主(2020-06-01):
热电偶在通孔内部锡锅温度240,在穿透底就256。平常测试热电偶头在外表还是通孔里

网友:
两个地方都是需要的

网友:
一般实测温度时热电偶与焊接面PAD平齐(不要超出PAD端面)、特殊情况不超出TOP PAD端面

网友:
测试时都是一样的,注意测试时只需要有一个接触点,那个接触点就是测温点,如果过多会导致测试数据不准确,个人建议类似于BGA种类的元件可以从测试板的底部打孔将测试线放进去测量,其他的只要在脚上或者附近韩个点测量就好了

网友(2020-07-01):
1. 概述

MAX31855为热电偶至数字输出转换器,内置14位模/数转换器(ADC)。器件带有冷端补偿检测和修正、数字控制器、SPI兼容接口,以及相关的控制逻辑,在温度控制器、过程控制或监测系统中设计用于配合外部微控制器(μC)工作。提供多个版本的器件,每个版本针对特定的热电偶类型(K、J、N、T或E型)进行优化和调整。热电偶类型以器件型号后缀表示(例如MAX31855K)。

器件输出14位带符号数据,通过SPI兼容接口、以只读格式输出。转换的温度分辨率为0.25℃,最高温度读数为+1800℃,最低温度读数为-270℃,对于K型热电偶,温度范围为-200℃至+700℃,保持±2℃精度。

2. 特性

冷端补偿
14位、0.25℃分辨率
提供K、J、N、T和E型热电偶器件版本
简单的SPI兼容接口(只读)
检测热电偶对GND或VCC短路
检测热电偶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