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板板尘处理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

楼主(2020-06-01):
你们的分板设备否有很多分板板尘,影响过产品的质量么?有过返工的么?怎么处理的。

网友:
分板机都会有吸尘装置,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
我们每次除了机器本身以外,还在板子拿出来后有气抢对产品和装产品的盒子进行清洁

网友:
剪下一长度锡线,量重, 之后放在陶瓷片或高温玻璃片上, 放上锡炉加温溶后, 把松香洗掉, 量剩下锡重量, 与剪出锡线重量比, 便知松香含量多少变化... 另可建议用多芯助焊剂锡线代替单芯使用

网友:
也没啥别的了

网友:
国产水基清洗液原厂 (洗助焊剂、锡膏、离子、非离子等其他残留物)自主研发.生产销售。产品适用于【Filp Chip、BGA、SIP、LGA、CSP、POP、PCBA、FPCBA、钢网、治具等】品质保证,价格美丽。合作13638371811